HP 4416S笔记本,雷击后主板损坏,更换主板后出现的问题!!!

楼主(2011-10-16):
    一台HP4416S,原来是加电无反应,待机电流偏大,不触发。拆机后发现网卡芯片已经损坏,去除网卡芯片仍然不开机,检查发现南桥短路,更换南桥后能够触发,待机正常,但开机掉电。由于客户要求更换主板,所以就订购主板。
   该机的配置为M300的PCU,K10架构,主板的价格比较高,比QL-64的高了不少。主板订购回来后,把CPU装好,装上屏,没有装键盘和触摸板,加电开机正常,能够进桌面,CPU温度也不高,40多度。检查无线网卡这次没有损坏,能够发现信号。于是关机,但装好键盘和触摸板后,这之间没有动CPU,可再加电,触发后电流就停在0.42A,不走了。
   拆机检查发现CPU不热了?难道AMD的CPU这么容易受伤害吗?

   还有一种可能,大家想到没有?是不是CPU座空焊,一会儿好,一会儿坏?这种可能也应该是有的.初判的损坏CPU应该是好的,只是没有好的主板进行测试罢了.

补充内容 (2011-11-1 14:49):
搞了大半个月,才查出原因,是板子的问题,CPU座空焊,时好时坏.南北气温有差异,在南方测试正常,但北方的气温在10月份早晨和中午温差大,所以就出问题了.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没装好啊,应该没有这么容易挂的吧  ,那你点也太背了

网友:
0.42也不像是CPU挂了

网友:
l裸板再试试,看看cpu供电正常么,正常换一块试试.

网友:
0.42不走了 cpu啊没跑

网友:
修HP的机子基本上都要换CPU试试,在刷BIOS,再找其他问题的

网友(点评):
CPU和BIOS列入HP故障范围鸟。

网友:
难道板有问题 或者你哪里装出问题了!

网友:
有一点,在裸机测试时是正常的,可以进入桌面,可以鼠标操作。在CPU的散热器和CPU没有动的情况下,把C壳装好,就不亮了。电流停在0.42A,如果去掉CPU,就停在0。23A。看客户回复,如果客户同意,就订CPU,再确定是主板,还是CPU的问题。依经验判断,应该是CPU的问题。

网友(点评):
先注意下BIOS,或者主板与C壳有没有接触到不该接触的地方。

网友:
4416接到过三台就修好一台 ~~很郁闷的  什么毛病都有

网友:
4416的机器有些特殊,D壳上面放主板,主板上面放C壳,再上面装触摸板和键盘,我在测试时已经装了C壳只是简单上了几颗螺丝,测试是OK的.当把螺丝都上好,触摸板和键盘装好,就停在那儿.等CPU到吧.有结果告诉大家.

网友:
还有一种可能,就是CPU是好的,但后来买的主板由于CPU座空焊,时好时坏,所以就出现了一会儿好,一会儿坏的情况.

网友:
我也有台HP4416S的,电流跑到0.45左右停几秒掉电,去掉CPU内存,光板测只有0.15左右,板是19V短路烧的,换了个场管后,电流才这么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