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屏,换过灯管之后,灯管用不了多少天就坏了

楼主(2011-10-16):
三星LN141W1-L09   这个屏,开机后暗屏,测试灯管坏。

可是换了灯管之后。用不了几天客户又送来了。

拆开一看,还是灯管坏了,这是第三次送来了

有那位大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啊。

给他换了新的屏。这块屏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?

网友:
是不是你灯管没换好

网友:
灯管坏跟屏有啥关系 高压条换个吧

网友:
灯管没换好的缘故, 我也遇上过这个。

网友:
好像最好是高压条和灯管一起换才行,要不用不了多久

网友A:
最应该注意的是灯管接头焊接的地方,一定要焊的圆滑一点,有尖头的话一装进去就把热缩管挤破口了,造成轻微短路,灯管用不了多久就坏了。

网友:
这个知道啊。明白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最应该注意的是灯管接头焊接的地方,一定要焊的圆滑一点,有尖头的话一装进去就把热缩管挤破口了,造成轻微 ...

对了。一定要焊的圆滑。我一般用热缩管后套住后,再涂点儿704硅胶。

网友:
以后换灯管的时候把它外面那个绝缘的套子装上就行了

网友:
故障在高压板那边吧

网友:
最好换了之后测测高压电路,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啊

网友:
高压单元电路问题

网友:
把灯管两头的孔稍稍钻大点,就没事了,

网友:
我也感觉是高压那边有问题

网友:
开启不正常,

网友:
肯定其他还有事情

网友:
肯定是灯管绝缘没做好

网友:
灯管两边的焊接点如果有点不良的话很快就回出问题了,但灯管一般不坏,都是在焊接不良的地方出现打火然后氧化,最终灯管就不亮了

网友:
楼上有说过的,灯管没换好。拿个小管套住那焊点,不要让他有短路的,在不行就换跟高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