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判断一个芯片短路??用表笔测电阻该怎么测??我知 ...
如何判断一个芯片短路??用表笔测电阻该怎么测??我知道一些芯片特别发热可知短路?

楼主(2011-10-16):
如何判断一个芯片短路??用表笔测电阻该怎么测??我知道一些芯片特别发热可知短路?还有那些方面??
芯片

网友:
很麻烦的,还要分在路和开路测量,学学基本的吧,可以下载些视频看看,

网友:
你这个太笼统啊 要多积累经验才能晓得

网友:
我一般都是量芯片外围的小电容,阻值小的花基本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