芯片代换...

楼主(2011-10-16):
手上有一个电源板不供电.怀疑是一个芯片坏.芯片上的字是4863G.这 个芯片要用什么芯片带换啊...

网友:
没有代换的吧 用原值换吧

网友A:
这个芯片比较好找,再电子商场就可以买到啊,不需要代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芯片比较好找,再电子商场就可以买到啊,不需要代换。

那有没有可以带换的芯片啊

网友:
用L6561  IC  代换 你上百度差一下就知道了

网友:
ob6563cp用什么代替

网友:
直接找原型号,不要代换了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