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22寸L2261wd电源指示灯不亮

楼主(2011-10-16):
联想22寸L2261wd电源指示灯不亮,测得电源板有电,不过好像太高,输出到高压条的电压就有67V,不正常啊。电源板上没有明显的鼓包或者击穿的地方。求助各位大哥大姐。谢谢。

网友:
先查有没有12V 和5V  3.3V。67V是升压过后的

网友:
先查有没有12V 和5V  3.3V,也看看高压板有没有短路的地方。

网友:
带上驱动板测驱动板的供电电压,前几天修过这样同型号的机子,一二极管击穿了,好好查查

网友:
高压板是好的,驱动板输出到高压板的电压就有25V,问题应该是出在驱动板跟电源电路部分,但不知该如何下手?谢谢你们的解答。12V 5V 3.3V在电路上找不到。不知道楼主说的那些电压的测试点是电路上的什么地方?我是新手,请耐心讲解,万分感激。

网友:
断开高压部分和驱动板,插上电源,测量二次电源输出口有没有电压输出,一般为12V和5V,也有的是14V和5V,有的话,是否是正常值,没有的话就要查主电源部分,,,如果确定电源板没有问题,然后再分别连上驱动板和高压部分,一一查找,找出原因。。

网友:
二次输出口是有电压输出12V,但他是电源板驱动板一体的。看不懂。谢谢

网友:
看看开关,容易忽视的地方,如果电压都正常,很有可能是驱动板

网友:
67V?有没有搞错?

网友:
晕,楼主把地量错地方了吧? 67V? 电容没有发烫? 如果是输出电压不正常,建议先更换光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