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液晶显示器改装的液晶电视机问题

楼主(2011-10-16):
说其杂牌,因为我在这屏上根本找不到证明其品牌的标签,从外到内都没有一个能证明其品牌的标签。
闲话不多说了。先说问题吧,客户是个20岁小伙子,前段时间这屏就拿过来给我看过。说闪屏,但我接到我的电脑上
试了好几个小时,并没有发现问题,所以让他拿回去了,今天他又拿过来,还是一样问题。这次他把主机也抱过来了,因为上次
接我电脑没问题,他就怕是他主机的问题,所以把主机一起抱过来了。不过这次他把问题也说得比较清楚,我接好线后。开机测试。果然如他所说,玩游戏时就闪。其他看电视电影上网一切正常。这样我想会不会是主机有问题呢,就把他的显示器拔下来,接上我店里待用的显示器测试,结果一切正常,不管是玩游戏还是干嘛,都没有发生过闪屏的问题。
   于是我判断他屏真的有问题,就拆开了,拆开显示盖后目测高压板驱动板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,(如电容暴浆之类)。一切完全正常。这下就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,所以发贴求助。

网友:
主机系统驱动问题

网友(点评):
如果是系统驱动问题,那换了个显示屏为什么就可以呢

网友:
怎么没人说句话啊。各位大哥老鸟人在哪啊,出来

网友:
台式机有没有显卡,会不会是因为显卡引起的原因。

网友(点评):
这主机用的是集成显卡,不要再怀疑主机上的问题了。我都说清楚了。这台主机换另外的显示器是可以正常玩游戏,上网看视频的。

网友:
想这种情况  我应该是显示器程序  问题  我建议给他的主机加张显卡 或者给显示器刷个程序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驱动方面?或游戏刷新率这方面.

应该不是吧,驱动的话LZ应该看到的吧,游戏方面,如果带不起的话,应该是显卡问题吧。

网友(点评):
如果是显卡问题。那为什么换个显示器就可以了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