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想了N遍都没搞明白的问题

楼主(2011-10-16):
图片是主板的一个单相供电电路,请问各位老鸟:图中Q1导通时,Q2截止时,电流经过Q1给电感L2充电,同时给电源供电,Q1截止,Q2导通时,电感放电,L2的②经过负载到地,再经过Q2的③到①处形成回路。
我现在就搞不明白,Q2的电流方向应该是从①到③导通,从③到①截止的呀,谁能给我解释一下呀

网友:
  绕了这么大一圈,,, 都有点糊涂了。。。。       貌似是从1到3导通。。。

网友:
Q2 的导通是由G极是高电平决定的,D-S,S-D都是导通的!

网友:
只要沟道一打开,电流怎么流都可以。

网友:
哦,也就是说场效应管是双向导通器件,是这样的吗

网友:
也就是说场效应管是双向导通器件,是吗

网友:
首先可以确定Q2肯定是N沟道的,我觉得当导通时肯定是由1流向3,因为3点接地,不可能有电流从低流向高处。

网友:
8楼,由1流向3,那请问负载怎么得到电流呢,难道给负载反响电流吗

网友:
电感放电不还是要经过负载到地,再到3到再到1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