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里面有几十块硬盘,都是或多或少有些坏道,可以怎么修 ...
手里面有几十块硬盘,都是或多或少有些坏道,可以怎么修复?

楼主(2011-10-16):
手里面有几十块硬盘,都是或多或少有些坏道,平常最常见的,最容易找的软件,什么软件可以修复,MHDD听说可以把坏道赶到什么列表里面云,但是一直不知道怎么用的,哪位师兄能指教一下子吗?
硬盘

网友:
15一个卖我吧 卖的话联系我 呵呵G表工具只能简单的修复

网友:
少许红绿快不影响使用。如果多的话也没不要去修,新的太便宜了

网友:
处理掉吧 !!!!!! 呵呵 都是什么盘 我收了

网友:
MHDD先用Delay Erase绕圈跑一个晚上扫描反应慢磁区重复清零, 之后再用Remap重新影射同时把剩余仍出现的坏道加到G-lis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