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i都被这个简单的问题挠破了头

楼主(2011-10-16):
图片是主板的一个单相供电电路,请问各位老鸟:图中Q1导通时,Q2截止时,电流经过Q1给电感L2充电,同时给电源供电,Q1截止,Q2导通时,电感放电,L2的②经过负载到地,再经过Q2的③到①处形成回路。
我现在就搞不明白,Q2的电流方向应该是从①到③导通,从③到①截止的呀,谁能给我解释一下呀

网友(点评):
场效应管的源漏级对调是可以使用的三极管的ce级是不能对调的。

网友:
我现在就搞不明白,Q2的电流方向应该是从①到③导通,从③到①截止的呀,谁能给我解释一下呀

没看懂这句话什么意思。。

Q2导通的时候电流方向。。③→①。。。

网友:
Q1和Q2不是同一种管子吗,难道是不同的

网友:
相同的管子,电流方向应该是1到3呀

网友:
图中Q1导通时,Q2截止时,电流经过Q1给电感L2充电,同时给电源供电,Q1截止,Q2导通时,电感放电,L2的②经过负载到地,再经过Q2的③到①处形成回路。

上面那段话不是你写的吧?

Q2的功能是续流。

网友:
好好看看cpu供电原理,Q2 的作用是把超出cpu需要的电压的拉到地

网友:
但Q1和Q2是轮流导通的,就算是拉到地也应该是拉②呀

网友:
也就是说场效应管是双向导通器件,是吗

网友:
电压高的流向电压低的,不要问向哪一边。高---低

网友:
大概是这样的,电感充电时左正右负,Q1截至电感的反向电感势维持Q2导通,电流应该是维持对后续电容的充电,也就是电感保持左正右负,电流通过电容和地,在通过Q2形成回路,和电压相反,详细看电路原理

网友:
再补充一点,其实Q1导通时电感的反电势是左负右正,这就是反向电势的说法

网友:
左正右负,那负载岂不是要流过反向电流?

网友:
我看只有像那位zhy123 说的,场效应管是可以双向导通的,才能解释得通

网友:
电流向相是不变的,从3到1

网友:
既然不变,从3到1,那还就是证明场效应管是双向导通的

网友:
场管在导通时,你就把它看作导线。

但多说一句,很多场管都有寄生二极管,有时是不能忽略的。

网友:
哎,好多书上都没提场效应管有双向导通特性,搞的我郁闷

网友:
当Q1截止时Q2就导通了,再说这些场效应管都是内部集成二极管的,可以通过内附二极管构成回路的。

网友:
      这里的Q2非要说他的电流方向吗?   Q1、Q2轮回导通,当Q2导通的时候, 电感L的电势会变成左负右正(电感和变压器的原理不是一样吗?),这样电感L才会放电滴......    菜鸟的理解.. 希望大师们莫怪

网友:
请问18楼,既然可以通过内附二极管构成回路,那直接用二极管算了,干吗用场效应管呢

网友:
不明真相的菜菜....学习了...

网友:
拿水箱放到来解释最好.
PMW就是用来控制的. 不要想太复杂.简单化点不行了.

网友:
学知识,难能不砸破砂锅问到底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