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865G-M8,短路?

楼主(2011-10-16):
這短路時有時無,有時開機不短路也無顯示,北橋,座子,12v管,網卡排除,大家給個意見

网友A:
楼主你说清楚点不行吗,让人家都看不明白你讲的,人家怎么帮你,什么叫时短时不短,还有是哪短,短路还有一下短一下不短的?你是怎么判断它短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说清楚点不行吗,让人家都看不明白你讲的,人家怎么帮你,什么叫时短时不短,还有是哪短,短路还有一 ...

就是不清楚才問思路的啊,就是斷電不亮

网友:
短路时 把12V还短?

网友:
不讲清楚怎么回答

网友:
那叫短路吗?????

网友:
电压正常不       掉电是电压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