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C51G-M2维修

楼主(2011-10-16):
我是新手,维修的思路不是很清晰,望大家指正
拿到后测主板供电对地阻值-----正常。AMD939cpu,找到一块sempron3000D的上电,诊断卡复位灯正常,不跑码,各个点的供电都有,南北桥的温度也正常,小弟我一般碰到这个情况只能先刷BIOS,不知道各位大侠是怎么确定CPU,南北桥,BIOS之间谁坏的?就在我准备下BIOS的时候想想还是再找块CPU测试下,换ATHLON64的上去之后跑马了到50,再测还是50,他就是不往下跑了。抓瞎了,50什么码啊?还好我有中文的诊断卡,上去之后没想到直接跑到了25,接显示器亮机。想想有点想不通这个怎么就亮了呢?
把中文的诊断卡卸下来,跑c1,c1?不会吧怎么老是变呢?难道是PCI插槽的问题?那也不太可能会出现这种故障的啊?
再上中文的诊断卡,跑25亮机。是不是插诊断卡的时候震动的关系?
把板子反复敲敲打打后跑c3?压北桥,C1,再压25出来了。应该是北桥的问题,现在我就准备去做北桥,做好了再来汇报!

问:跑两次C1是因为北桥不稳定的关系?

网友:
BGA有人在做,先修台显示器。

网友:
K8不跑码的,而且有复位,首先就要考虑桥空焊呀

网友:
做好了,因该是北桥的问题。现在怎么震动都可以点亮了。但是有个问题,为什么C1要跑2次才过呢?

网友:
做桥没有用。过一段还是会坏的。只能换芯片才会好

网友:
跑C1两次是因为北桥不稳定 引起的

网友:
amd的,像这种情况大多就是桥虚焊的,做桥就能解决的!

网友:
这种板是要换桥才能解决,加焊用不了多久,但换个芯片又划不来,好纠结

网友:
通病了,加北桥就好

网友:
这种板没什么好查得 我修了最少有60片这种板了 直接做桥

网友:
精英的板就好虚焊

网友:
大部分上BGA都没问题  我也搞了一块  上BGA  好了  原因是不跑马 复位常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