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 t171屏开机问题

楼主(2011-10-16):
几天前接到客户送来AOC显示器,通电后发现电源指示灯狂闪,还有开关的滴答声声音,判断电源一体版有问题,拆开发现是电源高压板上的一组三极管烧掉了,对比型号发现是C5706,无奈手中没有此类管子,找了半天找到了两个C3807换上,通电,机器正常开机,可是客户刚拿走就打电话过来说用了不到半个小时就坏了······我让客户拿回来发现还是一样的病状,拆开发现刚换的3807CE极击穿,很奇怪,以为可能是他的电压问题,就又换上一个,通电正常开机了,这次我通电试了半个小时,发现真的是没有问题,而且摸了下温度正常,又让客户拿走,可是我饿你又出现了,跟上次是一样的毛病,火冒三丈?又换上了一个,通电发现毛病依旧,又马上把电源拔掉,测了一下,发现并没有坏,又通电,好了······就这样一直用了一个晚上,还是没有问题···晚上关机等到第二天早上开机的时候,又开始狂闪了···我就有拔掉电源,再次插上又好了··这次没有关电用了一天,都没有任何问题····,我怕客户拿回去再不行···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····
     是不是3807功率低,还是因为什么问题,是不是只有用5706才不会有问题?        求各位大侠给个正解

网友:
可以用5707   5706 5707很板子上面都在用,可以备点货,还有老烧那个,你要注意高压块有没有问题,有高压块性能不良就会老烧,

网友:
老烧这个就不是这个芯片的问题了。要考虑到高压包。是不是虚了!
 或者损坏. 这种情况才会造成屡烧C5707

网友:
可是我自己在用的时候是正常,没有一点问题。只是早上开机的时候有点不正常,我拔掉电源重新插拔下就正常使用,用了一天没有一点问题。

网友:
哈哈,那个大电容要看看,要不然有多少烧多少,

网友:
我觉得没得必要了  直接花十几块替换一个高压快就完了  换三极管很容易在坏掉的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  但是它烧的是芯片4606     也不知道什么问题

网友:
可能有虚汗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