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把一个通用高压板4路输出改成单路输出啊

楼主(2011-10-16):
  一个显示器只有一个灯管,我想把通用高压板上的另外三路屏蔽掉  有哪位大哥知道怎么弄不 ?谢谢

网友(点评):
没经济头脑,单灯的才4元钱啊。

网友:
买个单路。

网友:
这个显示器是灯管坏了  我这只有这种四路输出的通用高压  谁能告诉我怎么屏蔽输出啊  以便以后用啊

网友:
还没试过,网上有卖四口,两口,单口的高压条,都有。LZ方便的话就去买吧。

网友:
就只用一路,其他的不管,不行的么?

网友:
不用的三路全都在灯管座焊点上接入一只1000p-2200p/3000v高压电容就行了

网友A:
真搞不懂,四灯的要比单灯的便宜不少呢

网友:
换个单灯的不就行了

网友:
直接 短也行....

网友:
都是高手啊,接电容可以一试,没有办法屏比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真搞不懂,四灯的要比单灯的便宜不少呢

哥 ,你说反了噢~

网友B:
哈哈哈   直接去保护  不久行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哈哈哈   直接去保护  不久行了吗

哪里有保护?

网友:
高压条四口的 接一根 会灭掉吗  去掉保护接一根就会亮了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