让人抓狂的佑泰显示器~~

楼主(2011-10-16):
昨天收到一个佑泰显示器,19 方屏的, 没什么具体型号。故障是白屏,查到屏上发现1117-3.3 输入脚跟输出脚短路,把后面相关的电容都拆下来了,三极管也测了 没有明显的击穿的,还是短路,最后把屏上的芯片都拆了 还是短,现在没思路了。求大家帮忙分析一下!谢谢!

网友:
查接口处旁边 有个四方块的芯片。

网友:
那个现在我也给拆下来了 ,还是短!

网友:
刚才拆这个四方块 八角小芯片的时候,焊盘没清理干净,又清洁了一遍,现在不短路了 呵呵!自己粗心大意!谢谢了哈!
   这个小芯片的代换原则大家谁知道啊?

网友:
说不定是屏也坏了 前几天我也修了一块19的屏 开始 白屏首先我查了一下 驱动板 到屏的信号电压一点也没有  判断是驱动板坏了 所以无法将信号传输到屏里面,于是我换了一块驱动板,心想肯定是好了,在检测,还是白屏,一查,驱动板传输到屏的信号全部都有了 屏线也检测过了好的, 没办法了 拆开屏上的那块电路板,打开螺丝 拆开胶膜,哎呀妈 死了 发现里面有个小黑点 仔细一看 烧坏了 经过仔细核实,这块屏没得救了。还是我朋友的屏 这下还真不好意思 不知道怎么交代,后来跟他说 配件坏了 没得换,叫他买了一块新的显示器i,

网友:
屏应该没问题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