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60显存坏了。。

楼主(2011-10-16):
t60显存压坏了一个,外接花,内屏不显,显存能换吗,显存坏了会导致内屏不显示吗??

网友:
晕   你是做维修的吗???当然可以换了  换好了就正常  换不好 就不正常  温度控制好就行 了

网友:
搞显存 基本可以的话 用风枪就好了 不用大惊小怪浪费时间

网友:
用拆机品就可以直接搞好了

网友:
三星显存的话要当心点

网友:
像是显卡问题 显存的话应该不会外接花内接不显

网友:
显存还是比较好修的

网友:
这显存是不是打了黑胶的呀 完全可以换的

网友:
不是显存的问题把!!!

网友:
显存用风枪可以焊好吗,没焊过。。这种卡有黑胶,不敢碰

网友:
就是温度没有控制好,这种情况很多的。从新吧那芯片支上球在弄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