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修百汉 SIS661-775主板

楼主(2011-10-16):
接手一块百汉 SIS661-775主板,目测一切OK,上假负载测电压,通电后马上断电
,把4针电源接口去掉后,不断电了,看看论坛上关于这方面的帖子,这个问题一
般是供电的上下管,电源管理芯片造成的。于是开始打阻值,检测供电的上下管
,测量到上管的D级和下管的D是相通的,不对,应该是上管的S级和下管的D级是
相通的。马上风枪一开,把上下管全换了。再开机不断电了,可是没复位,然后
检测各供电正常,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情况下,忽然想起是不是不上真U就没复位呢
,于是,把CPU上上,没想到点亮了。想着这个板子修好了,于是开机做系统测试
,可老是死机,然后,在点亮的情况下测试供电,也都正常。这时开始想之前的
操作。看到上下管的时候,注意到了,挨着上下管那有3个16V2200的电容,是不
是吹上下管的时候,温度过高把它们也吹不良了,不管它,先换下来在说,找了3
个一样的电容焊上去,在开机做系统,哈哈,好了,能做系统了,也不死机了。
跑了2遍3D,OK了。

就是这个3个电容和MOS管,它们挨的非常近。

第一次写维修经验,写的不详细,请大家谅解。

网友:
我也挨过,所以换管子时最后把旁边的电容拆掉先,要不危害电容受热不良了,外观又看不出,引以后不必要的不稳定就太麻烦了

网友:
恭喜楼主大功告成

网友:
第一次写成这样已经不错的了,我连写都不会比我强多了。

网友:
  换场管的时候  ,附件有电解的  最好拆下来 换好后在装上 ,电解在高温环境下很容易失效.........

网友:
思路清晰,抓住了要点,楼主继续加油~!

网友:
好好学习  天天向上

网友:
还是不错的贴子,顶下

网友:
维修经验写得不错,顶一个!

网友:
人才那,不过比我强,我能把IO旁边的电容脱飞

网友:
比我师傅教的还强呢!

网友:
呵呵呵  写的清楚明了

网友:
自从从基地回来就没拿 板了   我也是相当期待能像楼主您一样 真正修好一片板    就算是小毛病也感到欣慰了!     现在还在福州找地方实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