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acer4741G EC的BIOSROM资料

楼主(2011-10-16):
此机刚接手不触发,经查初步判断是EC或者EC储存的FLASH资料损坏,有没大哥修过的给个资料我刷下看看,不行就订料了,在线等,急

网友:
自己顶下,此贴到下午还没回复就去订料了。。。各位大哥看到的路过的有得留个脚印,在线等

网友:
宏基网上就有下载

网友:
感谢无边版主,先去找找看,以后还望多多指点啊

网友:
我也需要这个。楼主到了,传份我,多谢,备份一份

网友:
那请问下你知道这个EC_rst跟RSMRST出来的先后么,如果说是南桥提供EC32.769khz的话,那么EC先出EC_rst还是RSMRST,因为后者是南桥工作的条件。不过此机已修复走了一大圈弯路,其实就一个小芯片拉低了RSMRST。

网友A:
4741只要一插电就生产EC_RST,
RSMRST是开机条件,就算RSMRST还没产生,PCH依然先把32.768KHz频率送给EC,然后EC正常后才会产生RSMRST;PCH进入待机等待接收由EC发出的PBTN_OUT#信号,当PCH受到PBTN_OUT#信号后依此抬高PM_SLP_S3#/PM_SLP_S5#,进入开机流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4741只要一插电就生产EC_RST,
RSMRST是开机条件,就算RSMRST还没产生,PCH依然先把32.768KHz频率送给EC,然 ...

兄台理解的不错,这个我本人之前修的时候也断开后,就算RSMRST没发出EC_RST还是有得,我的意思是,PCH是否满足什么条件才送出32.768KHZ频率给EC,或是EC_RST是否与32.768KHZ有关,其实我打过啵,之前没修好前EC晶振有电压无波形,然EC_RST也有输出,是否与其无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