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0开不了机。。没有电压请问什么问题

楼主(2011-10-16):
联想E40开不了机。。电源指示灯是亮的。。开机没有任何动静。。没有运作。。。各位帮忙
开不了机

网友:
楼主说明白一下 是不能通电还是不显示

网友:
如果不通电就查 待机条件 如果不显示可以看一下内存 LPC总线上有没有波

网友:
二话不说,果断先看电流呗

网友:
看待机正常不正常呀 你这样说 别人不好回答的

网友:
楼主说的太简单了把!!!!

网友:
楼主说的太模糊了

网友:
上可调电源 看下电流 你这样说只能告诉你主板坏了

网友:
待机 3 5V 有么?

网友:
...看待机正常不.不正常修主板呀

网友:
开机键是不是坏了

网友:
先查保护隔离啊。在看有3V,5V,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