还是有关宽带的

楼主(2011-10-16):
这个问题自电脑买来就一直存在,   电脑开机后,宽带连接不能打开?要等大概2分钟左右,桌面自动刷新一遍,才能打开宽带连接。其他都打得开,偏偏只有宽带连接要等个2分钟才打得开,为什么呢?

网友:
填DNS地址就好了

网友(点评):
不是设DNS服务器的IP地址,而就是给网卡设上IP地址。

网友A:
本人也有类似问题,同感!  高手解答下  电脑配置主流,开机启动项没有  宽带我世界手动连接     开机后本地连接要等很久才连上 大约几分钟吧 。    中间过程没有假死机

网友(点评):
没遇到过,也许是系统的问题吧、、、可以换别的系统试试看

网友(点评):
哥们是河南的吧!都是这样。

网友:
去买个路由器装上就好了

网友:
大哥,握个手吧

网友:
虽然对正常使用没有影响,但每次开始都要等,很纠结啊!

网友:
给网卡设置个固定ip就可以了,我的就是这样设置的

网友:
是啊,我的也是这样,不知有何高招?

网友:
重装下系统看看,可能是系统问题吧

网友:
就按照大家说的试试看吧!

网友:
重装系统 神魔的不中,我加了个路由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   难道是现在都是pppoe动态ip  时间长?

网友:
偶也不晓得唉,我决定弄个固定IP试试

网友:
先将IP设置为固定的试试看。

网友:
加个路由器吧,要么手动设定IP地址

网友:
设置ip=192.168.1.2
网关192.168.1.1
子网淹码255.255.255.0
dns不填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本人也有类似问题,同感!  高手解答下  电脑配置主流,开机启动项没有  宽带我世界手动连接     开机后本地 ...

呵呵 设置为固定IP就好了 因为单口的猫 没有分配IP的功能……路由有分配IP的功能所以不用等……

网友:
装个路由器就好了

网友:
对本地连接进行固定IP地址的配置不但可以解决楼主的问题,还可以提高开机速度。这早不是新鲜事了。有些设备不具备DHCP功能

网友:
等放假回家再试吧。恩呵

网友:
给本地连接设个IP地址吧,一定OK

网友:
点击没反应是因为本地没获取到IP地址,可以把IP,DNS改为手动的,要么使用路由器DHCP自动分配IP 就可以解决楼主反应的问题了

网友:
停用    Workstation    你会有惊喜

网友:
都是高手,路过看下

网友:
win7系统好像没问题

网友:
设上IP就会快好多,客户装机,,一般都要问问,用路由器无压力

网友:
该问题是由windows系统自身的问题,windows开机以后,如果检测到网卡端口已经连接到网线时,系统会自动从网络上获取一个合法的IP指定给电脑,但是我们一般如果用pppoe连接网络的话,一般都是连猫或者是交换机,这些设备是不能够给系统指定合法的IP地址的,所以系统会一直获取,时间大概30秒左右,当然你电脑慢的话,这个时间会更长,如果系统不能从网络上获取合法的IP的时候,系统会自动给电脑指定一个169开头的地址,这个地址是被限制的,所以,电脑右下角会出现一个黄色的感叹号。

解决办法,上面回复已经说得比较清楚了,一是给本地连接指定一个IP地址,如:192.168.1.1 子网掩码:255.255.255.0,其它全空。
二是买个路由器装上,路由器一般都开始启DHCP服务,可以给电脑分配一个IP地址,这样也可以解决。

网友:
手动设置一个IP 应该就可以了

网友:
设置成 随便 固定ip 就应该好了, 不然每次电脑都 试图获取ip 一次。

网友:
肯定是拨号上网的,IP随便设置一个就行了。

网友:
填上网卡IP就可以了

网友:
我也遇到和你同样的问题!试了好久 找到一些方法,问题是解决了,不知道我的方法你能不能用。第一种方法是指定IP地址。这个有可能解决。这是大家都想到的办法,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系统版本会引起这个问题。你只把原来系统自带的那个宽带连接删掉,再重新建一个就行了,

网友:
你把你自己电脑的本地连接设一个IP地址就好了,你不设它自己在搜索,大约要搜个1分钟左右才结束,你设过后它就不搜了,启动速度就快了~~~~

网友:
先设置个固定IP吧  再不行就搞个路由器用

网友:
拨号的宽带随便填上IP和DNS就可以了

网友:
自动获取的IP都是这样的,要不手动设置路由器要不放个路由器就OK了。

网友:
这很正常,我的电脑有时候等十几分钟才连上,我做了个系统就好了,我是XP系统,之后做了个WIN7系统就好了

网友:
服务加载问题吧。我的电脑好像也如此。不影响使用。

网友:
出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网卡是通过dhcp自动获取的,把网卡地址设置成手动地址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把自动获取改成手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