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已解决)A7N8X-LA 听到滴一声 点不亮

楼主(2011-10-16):
朋友一台老HP品牌机 主板是拆下来看到主板型号A7N8X-LA
先说一下故障现象:通电后听到滴的一声 感觉应该是自检通过了 但屏幕无任何反应,A7N8X-LA上带AGP插槽,插上一片好的AGP显卡,同样是滴一声后屏幕没任何反应,看来不是主板集成显卡的问题了,也不是北桥问题
。。。。。。。 折腾  按照平时的经验 听到滴一声应该是自检都通过了。。。。
       在网上看帖子,有人说是有可能BIOS问题,感觉可能是。我这里没BIOS工具,从淘宝上买了个通用的 想以后都能用  258元啊。。。好贵好贵。。
       我现在分数不够,从网上没办法下A7N8X-LA的BIOS,就从华硕的网上找了个A7N8X-VM下了(感觉两个型号 版型差不多)
     早上早早到公司(10点了。。。。没办法 公司开门晚),取下BIOS,研究编程器,刷新 。。。。  大概搞了10几分钟。。。。。。天啊  亮了!!
  最后知道是因为BIOS文件损坏导致的主板能通过自检但屏幕不亮 刷BIOS后问题解决

   修好了第一块主板,因为刚开始学,肯定有很多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指正。

网友:
两百多的BIOS编辑器是最差的!

网友:
这种编程器 能支持多少芯片,你买得链接发来看看    ?

网友:
这里允许发链接吗 淘宝上卖的最多的我看都是这种 随便上淘宝搜一下 一大堆

网友:
谢谢 LLYX  提供帮助  但是直接从官网下 或者sp26390.exe都是安装文件,前提是能开机,我这个主板开不了机 所以就临时下了个A7N8X-VM的暂时用用

网友:
我也有个主板是这样的,能听到滴声但是就是屏不亮,我去试试

网友:
不同牌子的BIOS也能下来用啊,值得借鉴

网友:
一般做维修的编程器都是一千多的,两百快不知道你能刷几种BIOS,发张图片来看看

网友:
你业余可以,你那编程器又慢,支持芯片也少,没意思

网友:
呵呵 这么便宜的啊?

网友:
一般的都上千   好的不用说了  几百的最好不要买

网友:
258元的是比较便宜那种了。你刷了这个型号,开机不会再显示HP 的LOGO了吧

网友A:
确定芯片都一样吗?不然有点小问题就不好了。

网友:
我们老板几年前买的2千多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确定芯片都一样吗?不然有点小问题就不好了。

点亮 进BIOS 没什么问题 朋友的硬盘拿走了 我用自己硬盘装系统没发现什么问题

网友:
能点亮就好,估计不会有问题的,

网友B:
其实楼主可以搞个BIOS的软盘自动刷,就不必买编程器了,俺搞维修两年了,到现在都还不想买编程器,能热插就热插,一千多元要修好多张板啊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其实楼主可以搞个BIOS的软盘自动刷,就不必买编程器了,俺搞维修两年了,到现在都还不想买编程器,能热插就 ...

没有同型号板子 怎么热插拔  不是很懂
软盘自动刷也不清楚 屏幕上没显示啊 看不到东西怎么刷BIOS  还是不懂  刚开始学 望赐教

网友:
其实热插也不难,找个主板,BIOS要带坐的,下个BIOS通用刷新软件,就行了,另外,BIOS有的是5V的,有的是3.3V的,要区分好,电压不同的不能互刷,至于软盘刷嘛,网上很多资料都有说,自己找找,

网友:
多谢了 但对我这个新手来说感觉有点危险,不要东西没修好 反倒把BIOS芯片烧毁  还是老实点买个编辑器

网友:
编程器好贵

网友C:
楼主,258元的是什么的编程器啊,G540也是二百多元。不知好不好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,258元的是什么的编程器啊,G540也是二百多元。不知好不好用。

TL866CS  我买的是这个型号

网友D:
我买的是78块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我买的是78块

也是淘宝买的吗?  当时比较急 也没仔细看 随便买了一个 便宜的怕会用不了

网友F:
看来以后听到“嘀”一声后没有显,就刷BIOS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也是淘宝买的吗?  当时比较急 也没仔细看 随便买了一个 便宜的怕会用不了

是的,其实网上卖的都有很多便宜的,就是不知道好不好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看来以后听到“嘀”一声后没有显,就刷BIOS看看

我是新手 不知道是不是都这样 请高手指点 不知道这样判断准不准

网友:
呵呵。。看到楼主的兴奋样,回想到当初刚刚学电子也是一样,每次通过自已的努力查找到故障所在,那开心简直就象中了彩票一样兴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