斯巴达克 M28GT3-SDG-PB

楼主(2011-10-16):
此板上电没有复位,经测试各个电压,发现总线供电无电压,继而查总线供电场管G极无控制电压,接着跑线路发现G极连接到F72830第三脚。。接着就没有思路了,那位大哥指点一下呀

网友:
先查下一下F72830的工作条件 如果正常就换一个试试

网友:
芯片我换过了,是好的。。。 我手上也有这个芯片的PDF,不过我不知道要怎么查
大哥给指点一下呀

网友:
图纸发上来分享一下

网友:
换个场馆试下 场管坏了也会拉低G级的电压

网友:
你要是觉得麻烦就先把他换了。要是觉得有时间就查他的工作条件。

网友:
先确定场管没问题,然后再查下芯片的工作条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