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15 主板 声卡622 维修图··

楼主(2011-10-16):
装上系统 声卡有显示·· 没声音 纳闷 ··· 想下手吧 声卡芯片换了· 想想 · ·还是先借各位的 声卡维修图看下· ·
芯片

网友:
先排除软件驱动问题 如果不行在查一下AC97的条件 正常的话可以换个试试

网友:
还是声卡的问题,换了把 就能好

网友:
我遇到过一块板,很老的AC97 新的驱动也可以装上但没有声音。。。百度了好长时间找到了以前旧版的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