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V193W电源板坏,找个电源模块或代用型号。

楼主(2011-10-16):
ACER V193W电源板坏,找个电源模块或代用型号,型号是STR W6262,6脚。

网友:
网上资料少得很啊,兄弟,上taobao吧,不行的话换一个通用板

网友:
这个IC坏得也多。楼主备点吧,没得代。有得代也是同厂家的!

网友:
感谢楼上两位大G !!!

网友:
似的,多备点,就跟三星电源板一样!

网友:
原值代换就好。

网友:
哥们 找这种芯片 直接上淘宝。很好找到的

网友:
是不是这个管子坏了啊

我觉得还是直接换板子比较好。

网友:
哦淘宝网上能找得到哦!

网友:
现在液晶的配件还是淘宝多,地方零件商缺啊

网友:
网上也很难找到资料,不要代换了,找原型号吧,,

网友:
淘宝上找了,有一位花15买了,到家一测是坏的。另一位18元。没敢买,代用电源给装上了+高压条。驱动板是双电源的,5V、3.3,又把原板的3.3稳压吹下来装上。搞定了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