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卓上電腦用atx的12v連接19寸lcd 可以嗎

楼主(2011-10-16):
看其atx規格輸出得180w驚負荷不到lcd  請指點謝

网友:
肯定可以的

网友:
没有试过 小心点啊

网友:
ibm atx電源是180w+65w=   總共是245w嗎

网友(点评):
不是 +5v加3.3v 最大输出是65w 这个电源最大输出是180w 如果但给19寸液晶供电 这个电源只能带3个 这个电源+12v最大12A 如果 液晶加机箱 那机箱的功率消耗不得大于140w

网友:
有些品牌机的液显不就是从主机电源上供电的吗,,,如果是单个电源来给液显供电肯定没问题,如果再加上主机的话,,那就值得考虑了,,,一定要用好电源才行,不然电源肯定吃不住的。。。

网友:
只要电压相同就可以,同时保证有足够的电流提供,,

网友:
謝謝
咁這atx 主機+lcd 負荷夠嗎

网友:
那是绝对可以的。把绿色线和黑色线短接就OK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