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卓上電腦8294kba 怎樣恢復原廠系統

楼主(2011-10-16):
剛裝xp 不是原版  發現在磁碟管理 隱藏個分區 servicev001  在我的電腦系統上找不到它  我估應是原廠系統  應怎樣恢復這原廠系統
請指點謝謝

网友:
去 IBM Thinkpad官网下主板驱动,或者用于使用“Thinkpad”键的驱动。在开机时就按“Thinkpad”键根据提示就可以了。。。

网友:
謝謝
已在聯想網站下載rescue & recovery  按f11 到rescue & recovery 按指示還原廠系統 到c:格式化
出現 RECOV32  T HE DIRECTORY NAME IS INVALID 做不到  會不會硬盤隱藏分區servicev001 損壞

网友A:
我是新手,呵呵

网友(2012-03-10):
用光盘或U盘启动后用ghost手动还原隐藏分区中的系统备份文件到现在的系统分区,覆盖现有系统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