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什么条件达到之后,CPU会选中BIOS?

楼主(2011-10-16):
     在什么条件达到之后,CPU会选中BIOS?如果BIOS芯片是空的或者里面的程序是坏了的,那CPU仍然会选中BIOS吗?求高人解答。

网友A:
CPU的工作条件必须正常的情况下,各供电正常,需要按照BIOS程序来跑码,如果BIOS程序坏了,那么也要看机器设计了,看BIOS参不参与触发了

个人理解!说的不对,还请大家多多指点

网友B:
有些BIOS比较恶心,要确认外设全部正常才亮机

网友C:
这个每个BIOS好像是不一样的
不好说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PU的工作条件必须正常的情况下,各供电正常,需要按照BIOS程序来跑码,如果BIOS程序坏了,那么也要看机器设 ...

呵呵、谢谢。我现在不去钻这些牛角尖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些BIOS比较恶心,要确认外设全部正常才亮机

呵呵、谢谢。我现在不去钻这些牛角尖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每个BIOS好像是不一样的
不好说

呵呵、谢谢。我现在不去钻这些牛角尖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