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Q42有待机不触发求助。。。

楼主(2011-10-16):
本人是新人刚接触维修行业,第一次发求助技术帖,希望各位高手帮帮忙解除小弟的疑惑。在此感谢。
CQ42机器故障是有待机不触发,板号是DAOAX1MB6F1,KB3926QF D2也换过一个了,待机5V和3.3V都有了,开机键也是3.3V,按开机键到KB3926QF D2的19脚有高低高的跳变,芯片的供电是有了,但是我测第6脚SUSB#和第16脚SUCB#都是没电压的(SUSB#和SUCB#都是南桥返回的是吗,它们在按下开机键有会跳变吗能用万用表测出来吗?),90脚DNBSWON#持续高电平按开关也没变化(本是应该有跳变的是吗),然后我测95脚RMSRST#按不按开关也是一直没电压,在论坛搜了下说应该为高电平的,是因为这个引起不开机的吗?是要先解决RMSRST#这个问题吗?

补充内容 (2011-10-17 21:39):
果然是电源问题,感谢大家的帮忙。

网友A:
用的原装电源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的原装电源吗

是用可调电源的。

网友B:
按照时序来 先看看EC的供电情怎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按照时序来 先看看EC的供电情怎样

我不知道时序啊,你有吗?有的话发个来看看,供电是有了

网友:
这个机器要用原装电源开机的.或者网上买个专门的头子.

网友:
要用HP专用口

网友:
HP 很多机器 用可调电源都不触发

网友:
hp电源头有检测针 注意哦 不然不触发

网友:
换原装电源,刷BIOS

网友:
用个原装适配器试试吧!

网友:
应该还是EC的问题  你再换一个看看

网友:
这个要用原装,大口带针的电源

网友:
我现在也有一个这样的本子,这个rmsrst#在待机时候是0v,按下开机键之后,rmsrst#电压有3.3V,但是后面带#号的应该是低电平有效啊!这是怎么回来,那位师傅,指点一下。

网友:
HP专用DC头 貌似很好找到的  这东西是需要要备两个的

网友:
期待结果中,学习下

网友:
我也犯过这样的错误,是电源问题,不过是进系统很慢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很隐蔽,不知道的话要吃亏的。学习中。

网友:
电源问题
用可调电源 可以触发 不过要把中间那根线也接上 买专门的那种大头线

网友:
RMSRST#,这个复位信号EC发给南桥的ACPI复位的。这个信号必须要有的。不然不能触发的

网友:
90脚DNBSWON#持续高电平按开关也没变化。这就不对,查下EC的工作条件吧

网友:
不知道的话要吃亏/

网友:
先用原装的电源试试,再查电路

网友:
HP专用DC头 貌似很好找到的

网友:
不开机,按照不开机的时序来修

网友(2011-11-16):
使用原装的看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