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6530集显,插适配器不开机,用稳压电源可以开机但不充电

楼主(2011-10-16):
版号是2161001,用电池也可以开机,短接电源口两脚用适配器能开机了但还是不充电,而且反应很慢,电源芯片都换过了还是不行,请教高手

网友:
用原装的试试

网友:
HP的好多都要专用适配器。可以自己做个,我都做了个

网友:
原装适配器

网友:
就是用的原装的适配器哦,还是不行

网友:
你看看 南桥在换个适配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