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D500G硬盘问题,请高手指点!

楼主(2011-10-16):
问题硬盘接到另一台机器上恢复数据,启动超慢,好不容易进入系统,在磁盘管理器里面看不到WD500G硬盘的分区了,像是分区表损坏了,请问怎么办?
硬盘

网友:
首先用MHDD测试一下看是不是有坏道!如有有规律性的坏道的话,就是磁头坏了,如没有坏道再用WINHEX分析一下文件系统!

网友:
已阅已阅已阅

网友:
用软件恢复分区 diskgen或分区表医生 重建分区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