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长城电源断接绿线到地不启动

楼主(2011-10-16):
一个长城电源断接绿线到地不启动,插上电绿线3.5V,紫线 5V ,求维修思路

网友:
300V的那两个 三极管看是不是有击穿的

网友:
绿线3.5V电压都不对

网友(点评):
绿线有3.5V的,是正常范围。。。

网友:
功率管?推动管?及其周围阻容元件性能?

网友:
再说一下,有的电源空载保护,上个负载,说不定绿线电压也就上来了,此电源待机也算正常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绿线的5V一般是怎么产生的

绿线的5V是从TL494的14脚出来的,还有LM339的电源也是它提供的,你可以检查一下LM339的3脚电压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查推动管 主开关管。换494

网友B:
我的长城也3.5V。。但可以正常使用
你的叙述太少了
短接以后。。风扇状态?有没有异响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的长城也3.5V。。但可以正常使用
你的叙述太少了
短接以后。。风扇状态?有没有异响?

断接后风扇不动 ,昨天不起动今天又能起动了 晕  发现有时能起动

网友:
后级有短路,查一查,特别是输出端的电容和肖特基管之类

网友:
查芯片和电阻

网友:
主要查TL494,,绿线有点低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