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x200 进水二修

楼主(2011-10-16):
客户拿过来就一片板说进过水在别的地方有修过没弄好
接板,看看上面到处都是焊油,有简单清理过北桥以做过。多数芯片也有焊过的痕迹。
上电看看先,接电源电流到0.48  0.52掉电重启就不掉呢。和好板不装内存一个样,难怪上家要做北桥
又怀疑上家的北桥会不会有问题,哎!有点想换北桥的冲动,还是决定查查别的先。测量发现原来l30电感上没电压。哈哈一整狂喜,突然摸到u67居然很烫手。就将u67取下。晕取下发现本以为是一个mos管的u67居然下面很多焊盘,又是超小根本没办法值珠。打开图纸发现原来u67是一个电压转换芯片,手上有没有这样的料板呢,无奈将u67和主板上的焊盘都用焊锡拖一下,用风枪小心的将它焊回去。再测量它的周围居然没有短路的地方。上电电压出来呢,电流也上去呢接上外接,居然还是不显示。暗想不会真的还要换北桥吧,犹豫呢一下,还是刷个bios吧,一看比bios也是有焊过。取下来刷好,上电这回亮机呢,接着装系统烤机一切正常。
分析:  之前电流像不过内存是因为u67(可能是因为进水底盘有腐蚀导致短路)导致电流偏大,就忽略呢电压是否都正常。估计上家也是看到电流正常做呢北桥。
本人在此第一次发帖有不对的希望谅解
在此将图纸也奉上,,bios也想上传可是8m这里只能上传1m以下的。

网友:
我也碰到过,不过还坏了其它东西

网友:
哇 楼主好厉害可惜我连图纸都看不懂

网友:
太厉害了,高手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