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60 用电源适配器开机3v5v掉成0v

楼主(2011-10-16):
IBM T60 用电源适配器开机 3V 5V 直接就变成0了   用电源头子,直接接在主板上,插上万能电源能点亮,是怎么一个情况呀?求助高手中。

网友:
确认适配器是好的

网友:
换过了的,电源适配器,是好的。

网友:
不会是线老化了吧

网友:
肯定是电源适配器有问题。
要不你看看接口的那跟线。

网友:
很明显是 适配器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