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D830奇怪故障????

楼主(2011-10-16):
有一台DELL D830的笔记本故障很是奇怪,只要是插上电源或者电池就自动开机了机器还能亮进系统,单插电源或者电池也是一样,机器亮起来后按开机键无反应不能强制关机和开机,在系统下可以正常关机,关机后按开机键还是不能开机,只能拔电源或电池再插上又是自动开机了。。。没遇到过这种情况,有高手碰到过望指点一下!!!!

网友:
这个机器显卡坏的多

网友:
??????开机电路问题,看看按键2端有电压吗?

网友:
这种故障最麻烦了,可能是BGA的问题,没有办法就做南桥,不多解释

网友:
以前遇到台板,把电池放电解决。

网友:
不会IO坏了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