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接键盘触摸板,任然输入字母

楼主(2011-10-16):
手头有一个七喜KW300本子,开机滴滴滴。。。响,估计是连键了,后外接个U口键盘还是响,最后把所有键盘和触摸板都拔掉后还响!,进入系统后建立个写字板发现一直自动输入字母  n ,见鬼了,会哪的问题呢?是KB芯片坏了吗?

网友:
哈哈  你够走运的啊  我觉得应该是KBC吧

网友:
以前我有一台东芝M100的,也是这样,有一个键一直打,外接也一样,换IO就好了。

这样的一般都是IO的问题!

网友:
经典呢  没遇到过 自动打字的电脑啊 键盘连键的还是遇到过的!

网友:
估计就是IO的问题,和键盘输入有关的芯片不是很多

网友:
先托下KB看看,不行就换吧。
我还没有遇到过是这个有问题的,一般换键盘OK

网友:
控制键盘的芯片坏了吧

网友:
换个KBC试试

网友:
kbc的问题哦

网友:
应该是IO坏了咯、

网友:
先换一个KBC试试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