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喜KH10

楼主(2011-10-16):
刚开始这机是死在七喜LOGO里的,马上就判断不是光驱就是硬盘的问题,拔掉光驱就正常启动了,
检查一下光驱发现接口有一点发霉,用洗板水洗干净了,插回去,可以跑过LOGO,但是进BIOS看到光驱的乱码的,进系统光驱驱动装不上,换光驱一样的结果,机本身的光驱也是好的(因为还有一台一样的机)
拆机检查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,是不是南桥坏了,各位大侠给点思路吧.

网友:
呵呵我遇到个明基。
不过是光驱坏了,你哪个可能就接口或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