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下面鼓包,有什么好办法吗?

楼主(2011-10-16):
各位大哥,往往有些板子多做两次显卡,这主板上显卡部分就鼓包了,有些薄一点的也是,有什么办法能弄平吗?有些板子真的是在是不能报废啊。。。有谁能讨论下吗,多谢了。

网友:
有时候在主板周围放点散热片,压下重。。会强点,但要平。。。难。。。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也许鼓包了  还是好的,不一定坏了

网友:
你做BGA之前用烤箱烤几个小时会好很多.我都是烤了在做.反复做几次都不会鼓包

网友:
鼓包不一定坏,我搞过一个鼓包的,不太大,侥幸试了下,没想到能用

网友:
下部温度高点、跟上部温度一样。

网友:
肯定主板上面有水分,清理焊盘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清理的这个是关键,洗板水更容易鼓包

网友A:
关键是做BGA之前放到烤箱里去烤个24小时,板子和BGA都要烤,如果鼓包看情况,在BGA上面压个5毛的或者1元的硬币上去做,可能会好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关键是做BGA之前放到烤箱里去烤个24小时,板子和BGA都要烤,如果鼓包看情况,在BGA上面压个5毛的或者1元的硬 ...

多谢朋友,请问后面那个你试过吗,效果好吗

网友:
鼓包了,不一定是坏,楼上说了,只要焊点没什么大问题就不会连锡的。除非BGA技术方面

网友:
我们也是在上面放的五毛同的那种

网友:
可能放在烤箱烤烤会好点,但是做的次数多了,也还是会鼓包的,主要还是温度高了导致的,不能连续加焊

网友:
对这种鼓包的板,很头疼,容易返修
的,当下估计也可以修好

网友:
压硬币有用吗

网友:
看你鼓的包大不,我前天做华硕显卡也是显卡下面鼓包了,0.6的球。把我急着了,我那个也是不能坏得。我先想做上去试试看,做了了两次不行。我就把鼓包的那个地方的球换成0.5的做上去就好了。希望对你有帮助。

网友:
这样 的 板 直接报复  PCB 不行了

网友:
先烤板,90度一个小时,还是要鼓包有两个问题,一是板子材料有问题,还有就BGA温度没设置好,做了那么久的BGA,还没发现鼓包问题,倒是二修板见过鼓包的

网友:
之前我们一般不加热

网友:
多烤下板子 基本不会鼓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