标号为UXj8的开关二极管用什么代换?

楼主(2011-10-16):
标号   UX j8  ,  这个用什么代换,这是液晶屏排板 上的开关二极管,用A7代换,有字了 ,但是还是白屏 ,侧面能看到字 ,用其它代换,都是白屏。无任何显示。
上图是他的内部结构。 正向阻值是300欧。我用的A7,正向阻值是700欧。 找了一下午没有找到接近这个阻值的开关管。
也搜不到这个标号。
请大家帮忙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找一个正向300欧以下我来代,应该可以吧,在本子板上找,可能好找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