测短路时为何红表笔接地??黑表笔接测量元件??阻值多少算是短路

楼主(2011-10-16):
测短路时为何红表笔接地??黑表笔接测量元件??阻值多少算是短路??我知道是0必是短路??其它的呢??路过的,都要顶一下??本人新手,,,正在苦学中??

网友:
看电感是给谁供电的了,给cpu供电的话10--30,给南北桥的也只有10--100以内

网友:
红表笔接地那是因为红笔接在万能表的负极,黑表笔接在万能表的正极,直流电是从正极流向负极的,还有就说不下去了,也不记得了,楼下补充吧,.至于是多少欧为短路,这没有个定数的.一般CPU和显卡电感阻值是最低的,有时候只有十几欧,有时候几欧也行的.

网友A:
楼上的错了,“红表笔接地那是因为红笔接在电池正极,黑表笔接在电池负极,电子是从负极极流向正极的,所以要黑色表笔接负载,”至于是多少欧为短路,这没有个定数的.一般CPU和显卡电感阻值是最低的,有时候只有十几欧,有时候几欧也行的. “这些是对的

网友:
公共点400-600左右,3 5V100左右,CPU,几十,几欧都可能是正常的,不上CPU会偏大,桥供电,内存一般几十到200不同板子有差别,,

网友:
LZ这种基本问题还是多动手测测主板为好。每块板的阻值都不一样的。还是得死记硬背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上的错了,“红表笔接地那是因为红笔接在电池正极,黑表笔接在电池负极,电子是从负极极流向正极的,所 ...

你说的负极流向正极,那不是负电压。书上是这么解释的。你看清楚。

网友:
指针表 红接负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上的错了,“红表笔接地那是因为红笔接在电池正极,黑表笔接在电池负极,电子是从负极极流向正极的,所 ...

你为什么提的是电子,而不是电流。刚看成电流是从负极流向正极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