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SL410K 挡AC代码,求思路

楼主(2011-10-16):
联想SL410K 跑码卡 4A-55-52-98-AC 不显示
BIOS 南桥 北桥 显卡均换过,求思路!
显卡

网友:
电流多少了啊?过98应该可以显示了撒,还是要查显卡输出这边

网友:
换个IO试试。上次我也这样。弄死不亮。
无招
换了个IO居然好了。
不知道原因

网友:
不知道初始故障是什么。
我感觉应该还是显卡问题,这个板子做显卡的时候容易变形,轻微的变形就会不显示的,而且下面有黑胶,有掉点的话要仔细补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