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HD772液显开机一会图像/字体变模糊

楼主(2011-10-16):
冷机开启正常显示,开机几分钟后就模糊了。该查的都查了,就是找不出问题点,请教高手!

网友:
你发错地方了把  这里是笔记本电脑的哦!!!

网友:
主芯片换了没?

网友:
不知道是图像变模糊了还是,背光变淡了?白屏现象?

网友:
看是不是lg或者奇美的,尤其是主控芯片2709的,坏的超级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