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不能正常重启

楼主(2011-10-16):
我的电脑不知道怎么回事,只有一点开始的重启就启动不了。
按下主机的重启键又没事了。
电脑可以正常使用,只是有时会蓝屏。
360杀毒也提示没毒。
求大大解惑!帮帮忙

网友:
有蓝屏不是很正常,大哥,检查一下硬盘和内存,两样没事就重装系统,打开电脑盖看看主板上的电容有没有变色或鼓包。

网友:
先软件后硬件
先重装系统吧

网友:
重装系统,看好了吗?

网友:
我觉得先重装个系统试下。

网友:
把硬盘插头和内存插好

网友:
先装系统先。不行的话再考虑硬件问题。我个人觉得硬件的可能性很小。

网友:
先装下系统看看吧,要不行就找专业的看下电脑硬件有没有问题..

网友:
先重装系统,再检查硬件排查啊

网友:
这问题不奇怪了,很多人都知道,是南桥有问题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先从软件开始,重新装个系统试试。
不行就硬件。先看看电容有没有鼓包的,有的话直接换掉再看看OK不OK.
系统蓝屏经常是因为独立显卡引起的。看看是不是显卡引起的。
不能重新启动,你的板子是intel的吧。那就是南桥虚焊引起的。加焊一下南桥就OK了。不过加焊南桥也有一定的危险性。加焊不好友可能就把南桥加焊“坏”。那就得重新植球了。

网友:
先看看蓝屏的英文说的是什么引起的    不要做盲目的操作

网友(2012-02-15):
换个系统,换个硬盘,换个电脑。换个人!

网友:
重装下系统,插拔一下内存,不行就换内存,换硬盘再装系统,主板。大概是这么个顺序

网友:
一般说重启键不能用的话就看你线有没有插对 还有蓝屏一般就是系统问题 重装个系统通常都能搞定 再不行就检查内存和硬盘了

网友:
先软件在搞硬件 。

网友:
LZ看下是不是驱动或者或硬件的问题,这种故障很多情况下都不一定是病毒导致的,可以先重装个系统试下

网友:
重新做系统  试试   估计能好

网友:
重新做系统试试

网友:
这个事中了毒了.修复一下吧

网友:
我见了好多新鬼影病毒了。可能要重建MBR并分区才行。或下个系统急救箱扫描看看。

网友:
估计是某个设备驱动不兼容

网友(2012-05-29):
重新做系统 吧

网友:
这种情况一般是系统问题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