待机电压只有2.08V,怎么办

楼主(2011-10-16):
如题,昂达主板,IO是W86327DHG,61脚待机电压只有2.08V,是由一个LD1117A过来的,1117输入5V,控制脚0.8V,输出2.08V,求助

补充内容 (2011-10-17 10:20):
还是补充下,待机时,全板无发烫地方,强行上电也没有发烫的地方,现在网卡,声卡,都拆了,还是不触发

网友:
先换了1117啊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点评):
1117肯定是已经换了才来提问的

网友:
把那个1117换了再看看

网友:
那拆网卡看看正常没,不然就再拆声卡,应该有个地方拉低了,先别动IO

网友(点评):
网卡已经拆了,还是一样

网友:
看来只剩下桥的问题了

网友:
先换1117,不行就是被低,考虑网卡、IO、南桥

网友(点评):
就剩个桥没动了,其它都拆了

网友:
桥嘛还不简单?一般测几个USB口中间两条数据线的值,490-600这样,有一条不对就基本上是桥挂了

网友:
在BIOS把网卡关掉试试看

网友:
楼主没用手去摸温度?我猜,1117和南桥应该是滚烫滚烫的

刚好相反,现在问题是不触发,而且全板无一处地方发烫,强行上电也没有一点发烫的痕迹
待机时南桥是否发热 ,感觉一下,如果是很热 手感觉到烫手的话那就百分之百桥挂了

网友:
呵呵,把1117换掉试试!不行的话,可能是IO问题啦

网友:
这种情况,我估计RST电压也会被拉低.

我们一般的做法是先测网卡和声卡边上的电容.如果有短路,则去掉相对应的芯片,再测.
最后才到桥.

如果RST电压被拉低,那么把IO去掉,再看RST 电压和3.3V是否会被拉回来.

不行只能是死桥了.

有时候不是1117和桥都发烫就一定是桥坏的.

网友:
如果不是桥短路,那待机时桥怎么会发热?被其他电路拉低电压,那桥的电压根本就没达到工作电压,桥还怎么发热》

网友:
换1117拆网卡啊

网友:
1117相连的电阻打值看有问题没,应该是有一个坏了导致输出不正常

网友:
网卡打了,开机就发烫的情况也是常有的.

网友:
如果待机3.3V供电芯片1117输入有5V,输出只有2.08V,而且主板没有发热的地方,那检测1117的R1R2电阻是否变值

网友(点评):
你说的正确,我刚弄好,上来就看到你的回复了,确实问题是如你所说,但电阻测不出问题,更换后待机4V,可以正常开机

网友:
楼上说的对,测一下3。3V的对地阻值,不太短路的话,可能是3。3V稳压电路自身的问题吧,

网友:
给力的答案,就是有被拉低的地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