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没声音

楼主(2011-10-16):
上次玩游戏烧了个CPU,去二手市场买了个是早期的AMD3000+的CPU
换上去后系统正常启动,但是问题出现了就是怎么点都没声音。
我的主板是华硕的K8N4-E SE的板子!
可能是哪些问题照成的
请大家帮帮我!

补充内容 (2011-10-17 14:25):
我重装过驱动,并且前后都没有声音。我想问一下,要是BIOS的问题是不是还原成出厂设置就行?

看看插线,更新驱动,

网友:
可能要更改BIOS里 的设置,华硕的主板有好几款都是这样的,必须要改一下,就好了

网友:
线什么的有没有弄好

网友:
驱动重装,试一下

网友:
耳麦 声卡 驱动 试了没阿

网友:
这个问题 大部分软件问题  好弄   先看看驱动 卸载了 重新装再就是线没有插好吧

网友:
在设备管理器里看一下硬件认到没有啊

网友:
实在不行,就加装一块声卡试试看了?

网友:
驱动一下看看能不能认出来硬件,还有系统服务里有没有禁用音频启动项,不行的话就换个PCI的试试。

网友:
驱动需要重装,最好直接来便系统!!

网友:
更换了CPU就没声音了?估计是烧CPU的同时,声卡也有故障了,或者是BIOS也有问题

网友:
是不是线,木插好、】

网友:
前后都没有声音吗?  都没有声音的话先弄个驱动试试。如果只要有一面有就可能要调 试了

网友:
先把声卡驱动卸载然后重新装一下试试

网友:
可能是驱动的问题

网友:
主板上有两根跳线,把跳线帽子接上,接前置音频的地方

网友:
个人认为可能声卡也烧坏了,也可进BIOS设置一下看。

网友:
可能声卡也烧坏了,换个PIC声卡

网友(2012-02-12):
顶1个先,新手学习

网友:
多用排除法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