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怪病

楼主(2011-10-16):
今天接到一清华同方超锐K431,AMD的,刚开始电流0.4,看显卡全是包,就换了显卡,亮了,可分4屏,,外接正常,于是把屏拆下来把用家里的一台清华同方点,屏也正常显示,请教高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,?很郁闷不解

网友:
显卡。。或者接口哪边没有处理好。。是花屏现象

网友:
典型显卡问题,是不是没焊好

网友:
这种芯片植成有铅的。低温做上

网友:
做这个显卡时温度要低

网友:
吧屏线接口刷刷

网友:
K431我修过一台,修了两个月才修好,一共做了12次BGA,客户拿来是白屏。

楼主太有毅力了吧

网友:
会不会是连锡了?

网友:
会不会是连锡了?重新做一下试试

网友:
这个本子,确实好烦,我这还有两本没修好,有一本BGA做了3次,都放好久了。

网友:
最后把屏线接口用酒精刷了下号了,谢楼上兄弟

网友:
你的屏线接口哪里是不是进液了 ~~~~~

网友:
我有个六分屏的机子到现在我都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