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买一个打印机300左右

楼主(2011-10-16):
    本人想买一个打印机300左右的,只有质量好点就行。
其他的都没什么要求。请大家帮忙推荐几款!
谢谢了

网友:
看你什么用途才知道
我用针式的,打打文件

网友:
用针式的1600KIII吧,挺皮实的,200多块钱也不贵。

网友:
激光的,HP6L也可以

网友:
3楼的大哥,1600KIII是指爱普生LQ-1600KIII吗?
我查了下好像停产了!HP6L停产了!

网友:
一直没看懂   是300啊还是3000啊   要是300那么告诉你这个价位没有好机器  喷墨机都是后期耗材相当昂贵的买了你就想死了    1200多点买台单机打印机激光机  惠普1020           1900买台三星4521或者兄弟7030都可以

网友:
还有,二手打印机尽量不要想了     用不上几天就挂    要是有成色不错的二手复印机还可以值得看看

网友:
楼主本意是要个300元左右的机子。上面朋友说的,300那么告诉你这个价位没有好机器 。二手的不是说不能要,要是你本人会维修,还要很合算的,

网友:
买台复印机使吧   旧的打印机也不这么好使!

网友:
我有联想的LJ2000机器,不过价格要400,要的话联系我,QQ26346736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