什么是显存

楼主(2011-10-16):
首先说明一下我不会修显卡 但是很想学习一下   看到各位的帖子都说显存  还能用风枪烙铁拆下显存   还有测量显存电压   什么是显存啊 什么样的  给个图最好               我这有块9400GT的显卡 就是大侠们所说的大花   之前是爆了几个电容  心想换完电容会好的   换完电容 愚昧了     望各位兄弟指点一下

网友:
  显存就是显卡旁边的食指大小的芯片, 没有脚位的, 又称为颗粒。  我现在一时半会也没有图   迅维网你找下 应该有的图片上面有。

网友:
就是旁边几个黑色的小块

网友:
谁能给说下  我这个显卡该怎么修啊

网友:
就是大芯片显卡旁边的几个小方块。  也可以先试着加焊, 也就是用BGA加温,风枪不熟练的话不用、不建议使用

网友:
GPU  旁边的  长得一模一样的 几个芯片   ,BGA 封装.......

网友:
新手中的新手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路过,学习应该是内存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