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内存不过 代码跑E9

楼主(2011-10-16):
胜创的DDR2 2G  800  在客户家蓝屏  拿回来用橡皮查了一下 就点不亮了。。。难道是传说中的静电导致内存报废 。。。。。  这个内存和别的内存一起开机花屏。。。。。  昂达MCP78的板子 已经过保   和板子无关  问题在内存。。。。各位老大  这个是否无解

网友(点评):
现在内存这价钱,不怎么值得修。非要修的话找个rstpro测测。

网友:
内存挂了

网友:
晕,这种情况论坛里太多了,也不吸取下教训

网友:
新人求解 要如何处理  见的多了是什么意思

网友:
内存呢兼容性,或者内存坏

网友:
俺已经确认是内存问题了,问题是这个内存还有维修价值么

网友:
静电这么厉害?

网友:
换别板子试试,我有条内存,在黑潮G31板子怎么点都不亮,换别机子一点儿问题都没有,搞的我郁闷很长时间啊!

网友:
试过没用哦  貌似偶尔可以亮一下

网友:
看来是内存坏了

网友:
静电怎么厉害呀

网友:
内存坏了换个内存吧

网友:
难道你就不怀疑主板  CPU吗      及有可能的啊

网友:
我还有次遇到过主板烧内存的,我发了两根内存都坏了,蓝屏,

网友:
虚焊了吧,经常这样,用着好好的,一下就挂了

网友:
现在DDR2,DDR3的内存芯片都很薄,要是不小心,在刷金手指的时候用力大了,很容易把芯片搞爆裂或虚焊。被静电击坏芯片的机率比较低。除非是冬天天气很干燥的时候,人本的静电才比较强

网友:
找一块正常的板子,把这条内存插上试试,如果还是点不亮,那就是内存坏了,在我们这里内存坏就直接换内存

网友:
内存有芯片坏

网友:
用风枪加下温 再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