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白问个问题!主版换了好几个内存检测还是c1

楼主(2011-10-16):
主版换了好几个内存检测还是c1!试了几下过了一下现在又无限c1 是主版的问题吧?如果是主版问题应该在哪入手!我是小白!望高手指教

网友:
北桥有问题

网友:
内存供电电压多少

网友:
那也要看什么主板啊   换CPU    先查内存供电 啊     要是正常的话刷bios     不行考虑桥啊

网友:
也有的主板只支持酷睿的CPU

网友:
不认内存:数码卡C1,D3.....
1.测量内存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(供电,时钟,系统管理总线,上拉供电)
2.刷BIOS资料
3.打内存AD线对地阻值
4.判断是否为北桥不良
5.打CPU座的AD线
6.注意频率跳线

网友:
7楼的说法很对,

网友:
内存供电电压

网友:
关键是你的板子是AMD 的还是INTEL的
因为AMD的板子和INTEL的板子的设计不同

网友:
内存供电正常的话可能是北桥

网友:
最好先刷个bios

网友:
amd的还是INTEL得 amd的换CPU