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M51t AMD 喇叭没有声音

楼主(2011-10-16):
    asus M51t AMD 喇叭没有声音 功放芯片,声卡都换了。桥也做了 还是没声 耳机有。那位路过的帮帮忙。谢谢!
  给份图纸也行。谢谢。急!!!

网友:
耳机接口换了没

网友:
耳机换了。

网友:
   有没有看过喇叭。  说不定是喇叭坏了 。

网友:
没有任何检测  动不动就换件 让万用表等工具情何以勘

网友:
喇叭电压正常。喇叭没坏

网友:
我很怀疑喇叭坏了   你拿个好的试下

网友:
喇叭换了,我都郁闷好几天了。楼上的和给为大侠谁有图纸老一份,小弟十分感谢!

网友:
我今天也有一台和你的一模一样的问题。

网友:
最后没修好让客户取走了。唉!你修好了讲解下谢谢!

网友:
是耳机插入识别电路出问题了,可以强制喇叭输出,这样耳机喇叭一起响,和客户沟通一样,大多数人都是使用喇叭的,如果用耳机,声音开得小,喇叭也响不到哪里去。

方法有2个
1.如果功放有EN控制,把这个控制强制拉高,一般都是高电平输出。
2.如果没有EN,那么就是声卡没有输出音频信号,应该是EC控制声卡的,搞EC太麻烦,何况没图纸,把耳机的音频拉飞线到功放的音频输入端,就ok了,一般功放芯片图纸都很好找的

网友:
客户说不行,搞了半天白费了。郁闷

网友:
方法有2个
1.如果功放有EN控制,把这个控制强制拉高,一般都是高电平输出。
2.如果没有EN,那么就是声卡没有输出音频信号,应该是EC控制声卡的,搞EC太麻烦,何况没图纸,把耳机的音频拉飞线到功放的音频输入端,就ok了,一般功放芯片图纸都很好找的

这个方法很好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