美格22液晶恶心问题!

楼主(2011-10-16):
美格22型号是2200W,来的时候花屏,清屏线后,故障消失,客户不急,留下验机,第五天的时候显示器突然不亮了。拆机测下电压都正常,以为又是屏线部分出问题了呢,就拿酒精好好清了一遍,点几个小时又灭了!这时候发现电源指示灯是正常的,关了显示器开关,在开就又正常了,插拔下信号线也能解决问题,请问哪位能给指点下思路啊

网友:
dcdc转换电路有电容失效查出来换掉

网友:
指示灯正常,并处于工作状态。只是灯灭,是高压灯管部份保护启动了,灯管插头不牢,灯管引线断裂,引线焊接不良,绝缘不良等等,都能诱发保护启动。

网友:
这款机器毛病太多

网友:
去掉保护~~~~~~~~~

网友:
很有可能是灯管问题!也有可能是高雅板问题,可以先测试一下灯管!

网友:
背光部分故障吧,查高压或灯管。

网友:
像这种应该跟高压那块有关系,还有灯管

网友:
黑屏后认真看一下 是否还有图像 如有就是高压板 或灯管不良

网友:
我觉的还是屏线的问题,换一新的试一试

网友:
是不是开启信号的问题啊   我以前修过这样的  花了我不少时间。。